技星848主板关机后不能断电

楼主(2009-07-07):
技星848主板关机后不能断电,还有一问题,如果不接上AGP显卡开机端子就没有电压,不能开机。装上显卡后就有5V,好大可能会是其中出问题,请各大虾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IO换过了,不是IO的问题,关机后,点复位是不能开机的,但按开机就可以

网友:
有啊,这样的板子有,板上的5VSB是经AGP显卡转换得来的。不过这样的板一般在显卡旁边有个跳线帽。跳上它就可以开机,这是变遇在维修时不上AGP显卡也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