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65独显 开机风扇不转

楼主(2009-07-08):
hp v3000 965独显 开机风扇不转,

风扇是好的,

U17的4pin有个0.6v电压,

fan的3pin有个4.96v电压

6pin电压正常 20pin无电压,

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
先进系统,用一个批处理让CPU全速运行,这个时候风扇接口处就可以测量到电压,你先不要搞的这么复杂,V3000风扇部分很少出问题,就算是出了问题,直接飞线就能解决。

167 Bytes, 下载次数: 5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晕 按你这么说,直接从R83的1PIN飞线过去U17的20脚不就好了,按理说V3000的风扇很少出问题,或者顺手改个长转,哈哈

网友:
是我看错了还是你写错了? U17 #4 不是和风扇#3 在一条线上的吗?
个人理解: 风扇PIN3、是给风扇供电,#2接地,#1才是控制端,当温度上升,温控IC才会发高电频给#1
也就是U17#1大到5V 风扇才会转。 U17#20无电压?查查吧,

网友:
做完显卡 顺手改常转, 楼主不要激动

网友:
飞线后风扇能转,就是不一会儿又掉电了,估计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