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FT-4215复印机资料

楼主(2009-07-08):
理光FT-4215故障代码理光FT-4215
一:故障代码
U1:右盖打开
U2:没有安装钥匙计数器
U4:分页器打开
U5:纸盒升纸传感器没有接通
U7:双面部件打开
11:暴光灯故障
12:暴光灯故障
22:扫描架起始位故障
28:镜头起始位置故障
29:镜头起始位置故障
2A:第4/5反射镜起始位置故障
2B:第4/5反射镜起始位置故障
52:定影预热故障
53:定影过热
55:定影热敏电阻开路
E70:废粉传感器接通
82:齐纸起始位置故障
二:调整代码
05:暴光灯OFF,扫描架空运转
06:卡纸检测OFF,复印时无卡纸检测
08:输入检查
09:输出检查
10:彩色显影剂初期设定
11:点亮操作面板
13:侧删边
    0:通常 1:较窄
15:自动复位时间
    0:1分钟  1:三分钟  2:无
16:计数器递增或递减
    0:递增  1:递减
17:自动纸路切换
    0:自动切换 1:手动
18:先端和尾端删边,边框删除(PROGRAM+7+R/#)
    0:10MM  1:5MM  2:15MM  3:20MM
19:ADS优先
    0:ADS  1:手动
20:APS优先(复印机)
    0:APS  1:手动
21:APS优先(ADF)
    0:APS  1:手动
22:SADF切断时间
    0:5秒  1:60秒
23:ADF自由尺寸
    0:无  1:有
25:双面方式下白边调整
    0:有  1:无
26:中央删除
    0:20MM  1:10MM   2:15MM  3:25MM
27:A3加倍计数
    0:通常  1:加倍
28:自动分页器选择
    0:手动  1:自动分页器
29:定影温度控制
    0:ON/OFF控制  1:相位控制
30:黑色粉补充方式
    0:检测方式  1:定量方式
31:黑色粉检测方式补粉
    0:15%  1:7%  2:30%  3:60%
32:黑色粉定量补粉方式
    0:7%   2:3.5%  2:10.5%  3:14%
33:ID传感器偏压,样板显影时的显影偏压
    0:通常 1:低 2:高 3:较高 4:较低 5:最高
34:ADS图象浓度等级
    0:通常 1:较深 2:较浅
35:ID检测间隔
    0:10张 1:5张
37:调整图象显影偏压
    0:通常 1:最深 2:较深 3:较浅 4:最浅
40:对位辊拱起量
    缺省=11 范围=1-15
41:先端删边留白
    缺省=8  范围=1-15
42:对位调整
    缺省=8  范围=1-15
43:垂直放大率调整
    缺省=8  范围=1-15
44:水平放大率调整
    缺省=16 范围=1-31
45:对位拱起量(第一纸路)
    缺省=8  范围=1-15
46:对位拱起量(第三纸路)
    缺省=8  范围=1-15
47:焦点调整,调节4/5反光镜位置
    缺省=40 范围=1-80
48:暴光调整
    缺省=126 范围=100-150
49:定影温度调整
    缺省=185 范围=175-190
51:暴光灯数据显示,100-170
52:定影温度显示
54:VSG调整,调节VR102至4.0V
55:VSG和VSP读数显示
56:ADS参考电压调整,调节VR101至2.5V
57:显示主开关的总小时数
58:鼓运转时间显示
59:偏压显示
60:标准图象浓度栅极偏压
    1:-840 2:-860 3:-880 4:-900 5:-920 6:-940 7:-960 8:-980 9:-1000
61:VL校正间隔
    0:70小时 1:140小时 2:40小时 3:20小时 4:10小时 5:5小时 6:无校正
62:标准ID传感器栅极电压
    0:-480 2:-500  3:-520  4:-540  5:-560  6:-580  7:-600
    8:-620 9:-640 10:-660 11:-680 12:-700 13:-720 14:-740
63:强制补粉
64:黑色粉浓度等级显示
    0:12-15 1:0-7 2:8-11 3:16-21 4:22-100
65:黑色显影剂初期设定
66:鼓的初期设定
67:VR比率显示
68:VR强制检测
69:显示鼓计数器
70:彩色粉补粉率定量方式
    0:14%  1:7%  2:21%  3:28%
71:分页器操作
    0:无分页器 1:分页器方式1 2:分页器方式2
73:显示彩色复印计数器
74:ID检测间隔(彩色)
    0:10张 1:5张
75:ID传感器偏压(彩色)
    0:通常 1:低 2:高 3:较高
76:分页斗容量
    0:无限制 1:有限制
77:ADF奇数原稿(双面复印)
    0:是 1:否
78:自动节能方式
    0:无 1:有
86:节能比率
    0:56% 1:34% 2:28% 3:10%
87:PM间隔设定
    0:无PM  1:40K  2:60K  3:80K  4:100K
88:PM计数器显示
89:PM计数器复位
    0:不清除  1:清除
90:用户代码方式,剪断主板上的JP101
    0:无  1:有
91:用户代码计数器显示,“+”或“-”选择
92:用户代码计数器清零
    0:不清除  1:清除
93:复印限制
    缺省=99 范围=1-99
94:VL校正
    0:否 1:是
96:特殊纸型设置
98:清除计数器
    0:不清除 1:清除
99:清除所有内存,DPS101-3/4ON
    0:不清除 1: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