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5627/5632/5640/5840维修代码

楼主(2009-07-08):
理光5627/5632/5640/5840维修代码
以下是sp方式的一览表。
方式编号 功 能
供纸/输纸/定影
1-001 对位┿
1-003-xxx 供纸时序┿
1-008 卡纸检测┿
1-103 定影空载┿
1-104 定影温度控制┿
1-105-xxx 定影温度调整┿
1-106-xxx 定影温度显示┿
1-108 强制起动┿
1-801 每分钟复印量下降选择┿
1-902 齐纸板间隔调整(侧挡板)┿
1-905 齐纸板间隔调整(反挡板)┿
鼓周围
2-001 鼓充电电压调整(供复印)
2-002-xxx 鼓充电电压显示┿
2-003 鼓充电压高速(供制作vsp样图)
2-101-xxx 先端/尾端删边空白调整┿
2-201-xxx 显影偏压调整┿
2-203 显影偏压调整(供制作vsp样图)
2-206-xxx 显影偏压显示┿
2-207 强制补粉(显示屏显示"compulsory toner upply"(强制被粉)
2-208-001 初粉方式选择┿
2-208-002 补粉率(td传感器补粉方式)┿
2-208-003 补粉率(定量补粉方式)┿
2-214 td传感器初期设定
2-215-xxx td传感器输出显示┿
2-220 td传感器初期输出显示┿
2-222 补粉率(检测补粉方式)┿
2-301-xxx 转印电流调整┿ 仅供工厂使用:不要改变设置.
2-801 搅拌显影剂
2-802 鼓充电辊湿度┿
2-812 鼓反转调整┿
2-901 鼓充电辊清洁间隔时间┿
2-902 未使用
过程控制
3-001 id传感器初期设定
3-002 id传感器初期设定显示┿
3-103-xxx id传感器输出显示┿
3-105 vl强制检测
3-106 初期vl/vlg显示┿
3-107 当前vlp/vlg显示┿
3-111 当前vrp/vrg显示┿
3-112 vr强制检测
3-123 鼓初始化
3-801 自动过程控制方式选择┿
3-901 空运转(曝光灯熄灭)
3-902 强制性过程控制
光学
4-001 曝光灯电压调整┿
4-002 曝光灯电压显示┿
4-008 垂直倍率调整┿
4-011-xxx 镜头横向原位调整┿
4-013 扫描架空运转
4-101 水平倍率调整┿
4-102 镜头误差校正┿
4-103 聚焦调整┿
4-201 自动ads增益调整
4-202 ads初期增益显示┿
4-203 ads实际增益显示┿
4-301 aps传感器功能检查┿
4-302 选购件aps传感器(仅指lt机器)┿
4-303 aps a5/hl检测┿
4-901 aps尺寸优先(揸f4尺寸)┿
4-902 aps 8k/16k检测(仅指a4机器)┿
操作
5-001 全部显示点亮┿
5-002 优先纸路选择┿
5-003 aps优先选择┿
5-004 ads优先选择┿
5-013 计数器递增/递减选择┿
5-017 最大复印数量计数(复印限制)┿
5-019-xxx 纸尺寸设定┿
5-021-xxx 双面复印优先选择(能源之星)┿
5-022-xxx 能源之星选择┿
5-101 自动复位时间设定┿
5-102 自动节能时间设定┿
5-103 自动纸盘切换┿
5-104 a3/dlt加倍计数┿
5-106 图象浓度等级校正(ads校正)┿
5-107-xxx 图象移动白边调整┿
5-108 边框删除白边调整┿
5-110 中央删除白边调整┿
5-113 投币锁安装┿
5-115 双面图象移动(背面白边)┿
5-121 t/c(总数计数器)递增计数时序┿
5-122-xxx ohp间衬纸方式的选择┿
5-127 aps检测┿
5-305-001 自动关机时间设定┿
5-305-002 自动关机的选择┿
5-401 用户代码方式┿
5-402 用户代码计数器检查┿
5-404-xxx 用户代码计数器清除┿
5-405 用户代码号码设定┿
5-407-xxx 用户代码号码清除┿
5-408 已登记用户代码总数显示┿
5-410 用户代码复位时间的设定┿
5-501-001 pm周期设定┿
5-501-002 pm周期设定(pm报警方式设定)┿
5-504 仅在日本使用。不要改变工厂设定。
5-505 仅在日本使用。不要改变工厂设定。
5-507 仅在日本使用。不要改变工厂设定。
5-801 内存全清┿
5-802-xxx 空运转方式
5-803 输入检查方式┿
5-804 输出检查方式
5-810 sc复位┿
5-811 仅在日本使用。不要改变工厂设定。
5-812 电话号码输入┿(仅指a207复印机)
5-816 仅在日本使用。不要改变工厂设定。
5-817 仅在日本使用。不要改变工厂设定。
5-905 aps a4/lt横送优先┿
5-906 手动装订复位时间设定┿
5-907 封页方式选择┿
5-908 图象移动/删除选择┿
5-909 数字键变倍/尺寸倍率┿
5-910 操作指导的语种设定(仅指a207复印机上)
周边设备
6-001 sadf自动复位时间设定┿
6-003 自动分页选择┿
6-005 双面复印进最终的奇数原稿空白复印┿
6-006-xxx df对位调整┿
6-009 df的带纸空运转
6-010 自动aps选择(df)┿
6-011 厚/薄原稿方式选择┿
6-101 分页器安装┿
6-102 分页器堆叠限帛┿
6-104 装订张数限制┿
6-105-xxx 订书针位置调整┿
6-107 分页器空运转方式
计数器
7-001 总运转时间显示┿
7-002 原稿总计数器显示┿
7-003 rds/css复印收费计数器显示┿ 此方式仅用于在日本才提供的一些特殊功能。不过,此方式能显示复印了多少原稿(df方式+压板方式的总数)。
7-004 rds/css复印量计数器初期设定┿ 此方式仅用于在日本才提供的一些特殊功能。不过,此方式能显示已复印的复印件张数。
7-101-xxx 纸尺寸别复印总数┿
7-203 鼓计数器┿
7-204-xxx 供纸装置计数器┿
7-205 df计数器┿
7-206 装订器计数器┿
7-301-xxx 倍率别复印总数┿
7-401 维修呼叫总数计数器┿
7-402 维修代码别呼叫数计数器┿
7-501 卡纸总数计数器(复印纸+原稿)┿
7-502 纸尺寸别总卡纸数+(注:这实际是复印纸卡纸总数计数器。该计数器并没有按纸尺寸分开)。
7-503 原稿卡纸总数计数器
7-504-xxx 位置别卡纸总数┿
7-505-xxx 位置别原稿卡纸总数┿
7-801-xxx 主rom版本显示┿
7-803 pm计数器检查┿
7-804 pm计数器清除
7-807-001 sc计数器清除┿
7-807-002 复印纸卡纸计数器复位┿
7-807-003 原稿卡纸计数器复位┿
7-808 计数器全部清除
7-810 复印计数器清除
7-811 df计数器清除
7-816-xxx 供纸计数器清除┿

sp方式表
方式编号 功能 设置
1-001 对位+ 调整先端对位. 0~32 预设值=16
(每级0.5mm[范围:-8.0mm至+8.0mm])
至
供纸时序+ 调节每个纸路在对位处的供纸时序.供纸时序使纸在对位处弯起适当的量(mm). 0~32 预设值=16
sp1-003-008:
不要改变此项设置
(每级0.5mm[范围:-8mm至+8mm])
sp编号 没有双面器 带有双面器
sp1-003-001 第一纸盘 双面器
sp1-003-002 第二纸盘 第一纸盘
sp1-003-003 第三纸盘 第二纸盘
sp1-003-004 第四纸盘 第三纸盘
sp1-003-005 第五纸盘 第四纸盘
sp1-003-006 手送纸 手送纸
sp1-003-007 lct lct
sp1-003-008 仅供日本
1-008 卡纸检测+ 以测试为目的,开启或关闭卡纸检测(不管传感器信号).为防止损伤机器,每次只能复印一张. 0ff 1n
1-103 定影部空载运转+
对预热过程中定影部空载运转总时间的选择。对于第2类,当检测到的温度达到工作温度-15℃时,定影部开始空载运转.对于第1类,当检测致电的温度达到工作温度时,定影部开始空运转.
0ff 1:60秒 2:100秒 3:180秒 4:300秒 预设值=100秒(1型) 预设值=off(2型)
定影部空运转时间选得越长,机器进入可复印状态的时间越长.设定变动之后,应当关闭之后再打开主开关.
1-104 定影温度控制+ 选择定影灯温度控制方式. 0n/off控制 1:相位控制
选择了控制方式后,将主开关关闭,之后再打开.
1-105-001 定影温度调整(主定影灯+) 调节加热热辊中央区域的主定影灯温度.所选择的温度显示在缩小/放大指示处. 170-190 预设值=180(1型)
预设值=175(2型)
(每级1℃[范围:170℃至190℃])
1-105-002 节能方式的定影温度调整+ 调节节能方式中定影装置的温度。 (sp5-102和sp5-305同样与节能方式有关。) 0~5(1型)
0~4(2型) 预设值=0
160~190 预设值=175
sp数据 类型1 类型2
0 185℃ 175℃
1 170℃ 145℃

网友:
定影温度越低,节能率越高,复印机回复复印状态的等待时间越长。
1-105-003 (仅指2型) 定影温度调整(副定影灯)+ 调节加热热辊两端的副定影灯温度。
(每级1℃[范围170℃至190℃])
1-106-001 定影温度显示(主定影灯)+ 显示热辊中央区域表面的 温度由热敏电阻测量。
节能方式的温度不能显示。因为进入此sp方式需使机器离开节能方式。
(仅指2型)
定影温度显示(副定影灯)+ 显示热辊端部的表面温度(℃),温度由热敏电阻测量.
节能方式的温度不能显示.因为进入此sp方式需使机器离开节能方式.
1-108 强制起动+ 选择是否强制起动 0:off 1:on
如果开启强制起动,即使定影温度还未达到需要的值,复印机也进入可复印状态。此方式用于测试时室温很低而不希望等待定影灯来预热。
1-801 降低每分钟复印量的选择+(仅适用1型) 如果设置到1或2,那未,当机器检测到温度低于此设置时,机器的每分钟复印数会
下降到如2型.这样,辊就需再次预热,否则,会定影不良.
在市电电压低于额定值的地区,就需要用此项特殊功能.(例如,在欧洲,市电电压为210v,而不是220~240v)
1-902 齐纸板间隔调整(侧挡板)+ 调节双面器齐纸侧挡板的停止位置. 0~32 预设值=16
(每级0.5mm[范围:-8.0mm至+8.0mm]) 仅指a207和a211复印机
1-905 齐纸板间隔调整(后挡板) 调节双面器齐纸后挡板的停止位置. 0~32 预设值=16
(每级0.5mm[范围:-8.0mm至+8.0mm])仅指a207和a211复印机
2-001 鼓充电电压调整(供复印)+ 调节复印过程中施加在鼓充电辊上的电压。 0~32 预设值:16(0v)≠
此方式设定的调整因子被加到基准电压上。(每级30v[范围:基准电压-480v至基准电压+480v])
至
鼓充电电压显示+ 显示鼓充电辊上的电压值。 sp2-002-001:供复印 sp2-002-002:供制作vsp样图
缩放指示处显示前三位数。实际值为显示值×(-10)v. 主开关打开后显示初期设定电压,复印了一张或几张后,显示实际施加电压(包含过程控制校正).
2-003 鼓充电电压调整(供制作vsp样图)+ 调节制作vsp样图时施加在鼓充电辊上的电压 0~32 预设值:16(0v)≠
此sp方式的调整因子加到基准电压上. (每级10v[范围:基准电压-160v至基准电压+160v])
2-101-001 至
先端/尾端删边空白调整+ 调节先端和尾端删边空白. sp2-101-001:先端删边空白 sp2-101-002:尾端删边空白 0~32 预设值:16
(sp2-101-001) 预设值:18 (sp2-101-002)≠(在数据卡上只有2-101-001)
(每级0.5mm[范围:0.0mm至+16.0mm])
2-201-001 显影偏压调整流器(供复印)+ 调节用于复印的显影偏压,使复印品整体变浅或加深 1-9 预设值=5(0v) 1:最深 9.最浅
此sp方式的调整因子加在基准电压上.(每级20v[范围:基准电压-80v至基准电压+80v])
2-201-002 最浅的id等级 显影偏压调整+ 调节手动id第7级的显影偏压. 1:-40v 2:±0v 3:-80v 4:-120v
此sp方式设定的调整因子被加在手动id第7级基准电压上.
2-203 显影偏压调整(供制作vsp样图)+ 调整用于制作vsp样图的显影偏压. 1-10 预设值=6(0v)
此方式的调整因子基准电压上.(每级20v[范围:基准电压-10v至基准电压+80v])
2-206-001 至 2-206-002 显影偏压显示+ 显示显影偏压. sp2-206-001:用于复印的显影偏压.
sp2-206-002:用于制作vsp传感器样图的显影偏压.
缩/放指示处显示前两位数.实际值为显示值×(-10)v.显示值中包含水量全部程控制校正值.
2-207 强制补粉(显示上出现"compulsory toner supply") 强制从色粉瓶向补粉装置补粉30秒.
此方式在按下"start"键时开始,约30秒钟后自动停止. 必要时按下"clear
modes"键以中断此方式.安装机器和安装新的补粉装置时,此方式必须执行两次.
2-208-001 补粉方式选择+ 选择补粉方式.
许多情况下,如果id或者td传感器不可靠机器将自动改变补粉方式.不过有时不会.如果td传感器失灵,可以暂时选择定量补粉方式.如果id传感器失灵,可以选择td传感器补粉方式.器修理工复后,检查3补粉方式是否回到检测补粉方式.
1:td传感器;补粉方式2:定量补粉方式 3:检测补助粉方式
2-208-002 初粉率(td传感器补粉方式)+ 选择td传感器补粉方式的补粉率.例如,如果用户通常使用的原稿有7%的黑色,最好选择7%的设置. 1:7%
2:15% 3:30% 4:60%
2-208-003 补粉率(定量补粉方式)+ 选择定量补粉方式的补粉率.例如,如果用户通常使用的原稿有6%的黑色,最好选择6%的设置. 1:3% 2:6%
3:10% 4:15%
2-214 td传感器初期设定 进行td传感器初期设定. 此sp方式控制加在td传感器上的电压,使其输出为2.5±0.1v.
使用了sp2-214后,检查sp2-220,看传感器工作是否正确.
按下"start"键开始此方式并且在2.5分钟后自动停止.只有在加入新显影剂时使用此方式.
2-215-001 至 2-215-002 td传感器输出显示+ 显示td传感器输出输出电压. sp2-215-001:vt=当前td传感器输出
sp2-215-002:vtref=td传感器参考输出
2-220 td传感器初期输出显示+ 显示td传感器初期设定输出(进行了sp2-214后).
通常,显示2.5±0.1v.[范围:0v至5.0v]若不是,则传感器可能失灵.
2-222 补粉率(检测补粉方式)+ 选择检测补粉方式的补粉率.例如:如果说用户通常使用的原稿有7%的黑色,最好选择7%的设置 1:7% 2:15% 3:30%
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