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盛芯片 845主板 不加电

楼主(2009-07-08):
威盛芯片845主板不加电,强行开机没问题,都挺好!
南桥vt8233,南桥旁的860电阻,点开机两端都有电压跳变,路线所连三极管有5v,我把860电阻和路线所连三极管都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查了,老师们给点思路~

网友:
楼主可以参照这个VIA芯片开机电路图来修。

网友:
威盛芯片的桥一般都由南桥开机,,看看ATX14脚到南桥的电路!!!

网友:
强行开机没问题,都挺好!说明大芯片没有问题。这只是像三极管损坏的可能较大。
威盛芯片一般来说都是南桥开机的,你要找到电压跳变那一路是否进了南桥。要不在从ATX电源接口处绿线部份跑线路看它是否正常。

网友:
VIA的是桥来控制开关的!PIN14脚往回跑,跑到一个小的三极关,哪个三极管就是做开关作用的了,你主要测下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