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自检能过,但没显示

楼主(2009-07-08):
冠盟845主板自检能过但没显示,主板给显卡但电的两块CMOS管发热,显卡保证是好的,换过试过,如果主板一两天不用初次开机能显示BIOS自检画面,但一关机或重起就不行,CMOS管型号为15N03H,手上没有相同管子,能用什么管子代换?06N03LA行吗?

网友:
觉得不行吧?你前面比后面的管功率更大些。

网友:
不插显卡管子一样发热(烫手)

网友:
应该有可能 是北桥把。、

网友:
北桥坏了能过自检吗?会不会是15N03H性能不好了?想换下试下但没有同型号的能不能用18N06L代换??测试供电对地一切正常而且北桥没有明显的发热。。。

网友:
显卡插都没插都一样,再说了显卡我也换过了几个试过了,北桥除了用电阻测试法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还有就是15N03H能用什么代换??18N06L行不行??

网友:
北桥的供电测试下 也可以测试出其好坏的 可以的向下兼容的

网友:
北桥供电以前是2。6V现在更换了两个供电MOS管成了1。57V正常不??对地电阻37欧。但开机正常,正在试机,管子还是很烫手,想更换北桥试下,但不知道要什么工具,也没有同型号的北桥,为难。。。。
显卡供电5。5-5。7V正常不??

网友:
完了蓝屏了。。。。看来北桥还是有问题,要如何换呢?供电管下方的线路板背面有发黄的迹像。。。。得想办法弄个北桥来试下。。但不知道要怎么换。。。哎看来要好好的学习啊。。。。。。

等学会换北桥后再来修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供电1。57V是正常的,但是你的显咯供电是在那量的?5。几V 那么厉害??显卡供电管热属正常现象。蓝屏有很多原因,软件 硬件都会导致,,建议你先更新显卡驱动 再就是换内存 CPU 硬盘 外设试试 不要动不动就换桥 这样很易搞砸。。。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

网友:
3055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都换过了。。。刚开始是只能开机一次,在几分钟内重起或关机都会黑屏,但卡能正常跑数,所以我认为是管子的问题才换的,现在能正常显示,但不能正常关机,开机十多分钟后关机就蓝屏。没换管子的时候北桥供电到了2。6V不知道会不会烧坏了。而且对地电阻才30不是说要60以上才正常吗??不解。。。。
也听说了显卡供电管子发热的但没听说过把板烤黄了还算正常的。。。。最重要的是不上显卡管子一样的烫手(不知道这正不正常)
才学修主板北桥电路还不清楚。。。。再学学看看吧。。。总会有办法的

网友:
能正常开机什么说明北桥还没坏,可能是北桥有虚焊,如果有工具就加焊一下,也可能烤挂,先更客户把风险说清楚。

网友:
自已的主板。。。以后慢慢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5。7V是在B2,B3脚上量的,有什么不对吗???没换管子之前是5。2V左右,但北桥有2。6V的输出,换了就成显卡5。7V北桥1。57V。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出,谢谢。。。

网友(2009-09-05):
北桥加焊后试机没有蓝屏,死机竺现象,但显卡供电COMS管还是烫手,开机两小时没发现异常。

网友:
75107D或3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