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CPU对地阻值

楼主(2009-07-08):
能触发,但电流只到0.27A,取板,查CPU的对地阻值为1欧,CPU是不是对地短路了,好的CPU对地阻值为30欧左右
cpu

网友:
换个假负载看能不能跑就知道了。。。

网友:
确实有点低,换个好的CPU试一 试,或把CPU那下来,再测一下阻值,看一下还低不。

网友:
是有问题。这种CPU有十欧左右的

网友:
Cpu供电部分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