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PL没有复位

楼主(2009-07-08):
主板上假负载(775)U电压,时钟都正常,复位只有0.3v   ad 值都正常,pci-e那里时钟芯片发热

诊断卡不跑吗

请问一下各位怎么修
还有哪里要查

网友:
先确保所有供电正常

网友:
复位不正常,多是由北桥引起,查北桥工作条件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把时钟芯片发热的问题解绝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