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屏还有得修吗 IBM T23 屏中有竖条条

楼主(2009-07-08):
请问这个屏还有得修吗 IBM T23 屏中有竖条条

  屏的型号为: 07K8400

  如果要换的话 :应注意什么? 一定要要同型号的吗? 如果是代用屏会不会要刷驱动呢?

  请师傅指点 。   谢谢了 。

请看附图:

网友:
没得修,找个14.1,20针的屏换上就OK~

网友:
谁说没得修啊,竖线是可以修的,我们这就能修

网友:
是能修,只不过不值得去修。一个旧屏要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修是可以维修的,上次我有有个类似情况的维修了。 价格大约在60--80元钱之间。是我在深圳维修的行情,还是去年的行情。

网友:
以上说可以修的兄弟 留下联系方式呀   我的QQ 609361809  手机13532573024   在东莞的

  还有如果换过14.1 20针的屏  是插上去就可以用 还是说要写个程序才能用呀

  在线等

网友:
上面的”奕博 “  我这屏可以找你修 ,留个电话呀  我的电话13532573024

网友:
别听他们瞎忽悠,屏是一次性压制成形了,竖线就算修好过不了多久又会出来的,等客户找你返修时,大家都不好受了,不如换一个,大家都好过~~!!!

网友:
回“ 桑叶”   请问我换屏一定要找同一型号的吗(我的是07K8400  ,IBM T23的机子)  ,是不是你上面所说 只要是个14.1的屏,20针就行了啊?

    请指点    谢了

网友:
只要不是高分屏  接口一样一般都可以的 ,有的dell的机器会出现点不亮的情况,ibm一般换个三星的屏就可以了

网友:
LZ是否要修自己拿定主意,修的好不好得看你找的维修上家的工艺水平了,修的好皆大欢喜,修的不好没过保或刚过保就返修,都不好受。个人认为,如果客户愿意多花点钱的话,最好换个屏,实在不行,把风险估计足,不然信誉丢了客户也少了一个,不值啊!

网友:
建议换片屏,修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
就怕用不了多久··客户又跑回来··那就麻烦·

网友:
屏坏了,现在这种屏便宜呀,修还不如买

网友:
都没一个人想留下联系的方式  。唉。   不够魅力

网友:
我发到深圳修过出线的屏,2次才搞定。没什么修的价值,直接找个旧屏,只要没修过的,保险多了

网友:
还是直接换屏好了!保险!

网友:
直接换 修的问题可能还会出

网友:
能修,这个修的地方,很多的,在上海就有好几家

网友:
能修,ibm的屏不是cog,这个换屏板上的芯片估计能起到一定的效果.要是白线出一半就没法修了。但是维修屏的地方少,北京有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