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4-A939点不亮

楼主(2009-07-08):
精英NFORCE4-A939点不亮     无时钟
上假负载测量时钟为0.04V
上电测试cpu核心供电为1.5V,复位电压2.5V,桥旁边供电1.4V   1.2V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2.5V也正常   跳线帽为2.9V
开机跑00

网友:
你这只是说CPU的时钟吧?看别的时钟点正常不,这样的毛病通常用跑线路把CPU到时钟跑出修,我个是这样做作业的。

网友:
这板的时钟好象是桥发出的哦!会不会是虚汗1

网友:
精英的板子.大部分都是CPU座子
看看是BGA的还是什么的.座子不是BGA的就不下桥

网友:
先加焊一下桥在说

网友:
这样的板子你直接加焊桥就行了!

网友:
没时钟电压有加上是NF的板子,桥坏几率很大很大。

网友:
跑00,无时钟,就三种情况,时钟芯片有无发出时钟,很简单可以查一下,其次,压一下桥不行加焊一下,最后就是U座虚了,不行可以仍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确实是桥虚汗。。。。。。。
可惜我手上没有焊台没有办法修

网友:
压北桥跑码了吗??,复位电压方高

网友:
练练手可以呀
实在弄不好就算了
京东上面华硕939板子99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