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后有300V直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7-08):
如题,并且变压器也有啪啪的响~~~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整流桥后有300V直流
--------------------------
这是整流电路的设计目的。

网友:
现在用万用表测高压板与驱动板连接口电压正常,可就是开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网友:
300v 很奇怪吗??? 整流滤波后就是接近300v

网友:
交流整流为直流时,桥式整流所得的直流电源加上滤波为输入交流电压的1.414倍。

网友:
确切的说应该是√2 ̄倍

网友:
电路知识太少了,不过现在修好了,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都把知识还给老师了,这回得好好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