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如果主板CPU无时钟我们该考虑哪些问题?

楼主(2009-07-08):
正常如果主板CPU无时钟我们该考虑哪些问题?
就我知道的说一下:
1.  14.318或25(NF的主板)的两脚有电压而且压差为1-2V时钟芯片
2.   CMOS供电要正常即跳线帽为2.6V以上电压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请高手指点一下还有哪些问题会影响CPU无时钟,最好说明详细一些?

网友:
时钟电路工作原理:
3.5 电源经过二极管和电感进入分频器后,分频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起产生振荡,在晶体的两脚均可以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450---700 欧之间。在它的两脚各有1V左右的电压,由分频器提供。晶体两脚常生的频率总和是14.318M。 总频(OSC)在分频器出来后送到PCI槽的B16 脚和ISA的B30 脚。这两脚叫OSC测试脚。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OSC 线上还电容。总频线的对地阻值在450---700 欧之间,总频时钟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2V 电平。如果开机数码卡上的OSC 灯不亮,先查晶体两脚的电压和波形;有电压有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无电压无波形,在分频器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坏。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也不一定有频率。总频一定正常,可以说明晶体和分频器基本上正常,主要是晶体的振荡电路已经完全正常,反之就不正常。 当总频产生后,分频器开始分频,R2 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南桥处理过后送到PCI槽B8 和ISA的B20 脚,这两脚叫系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1.5V,这两脚的阻值在450---700 欧之间,由南桥提供。在主板上RESET和CLK 者是南桥处理的,在总频正常下,如果RESET和CLK 都没有,在南桥电源正常情况下,为南桥坏。主板不开机,RESET 不正常,先查总频。在主板上,时钟线比AD 线要粗一些,并带有弯曲

网友:
CPU没,我先考虑NB,或时钟正不正常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