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在个别主机上不显示

楼主(2009-07-08):
方正品牌电脑。CRT显示器在本机上不显示,换了个主机还不行,抱到公司,用主机试能用,又换一台主机也能用,后又接到本机不还是不显示,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调一下刷新啊,,全部进安全模式,老的显示器 刷新率不够的

因为好多机器都是1440*900的,CRT显示器 以前一般都是1280*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