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开机到显示THINKPAD画面死机

楼主(2009-07-08):
IBM R52 开机到显示THINKPAD画面死机 不往下面走了.
硬盘,光驱测过了都是好的.下下来后也是一样. 这种问题大概是哪里的毛病?
硬盘

网友:
没次都能开机,开机就死机,有烤箱的话,放进去烤烤,IBM机器的过孔很多,所以有时间过孔受潮的话会造成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南方的城市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做南桥吧.应该可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