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用适配器不能开机故障

楼主(2009-07-08):
一台R52主板,用电池CPU可以工作,但用适配器供电,CPU核心电压在0.45-1.7之间跳动,未开机测量隔离电路Q34输出16V正常,但一开机输出就在14-16之间跳动,测量过周边的三极管和电容均正常。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此类问题,期待你们的解答,谢谢!!!!

网友:
还有忘了告诉大家,之前这台机是烧过保险F2的,换上去还是这样,希望能出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可以换掉适配器进来到公共点的MOS管看下,或者直接用一个导线从适配器接口直接连到公共点试下,开机看电压会不会跳变?

网友:
不是Q34的问题,刚开始怀疑它不良,已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