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4是这图上那个点?

楼主(2009-07-08):
[localimg=121,150]1[/localimg]一直不知道怎么测试VTT这个电压,只知道是测试U座的AF4脚,但一直找不到这个点,望高手给指点指点!!如图

网友:
[localimg=121,150]1[/localimg]这什么上不了图呢

网友:
哎,上不了图,兄弟们有以478的座子给我讲讲吧!!AF4是那上个点,,谢谢

网友:
找MOS旁邊的電感引腳測試不就OK了。,
VTT通常都是1.1V附近,偏差0.05V,
沒見過你的板啥樣沒辦法提供援助。
PS:偶從來不用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