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5加电不亮,做过显卡,还是不行,哪位帮帮忙

楼主(2009-07-08):
今天收了一台三星Q45的机器,送来时加电不亮,外接也不显,做过显卡,但是还似不行,哪位大哥给支个招啊
显卡
三星

网友:
怎么个加电不亮?加到多少?说清楚嘛~

网友:
大佬,怎么加电不量你就干显卡。也太直接了吧,最基本的电压电流阻值你也不量,还有跑什么代码

网友:
不加点直接换显卡啊?牛人 先测测 主板EC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