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开机报错

楼主(2009-07-08):
故障原现象 开机 提示fan error
我拿掉电池 短路了一下 再把电池放回去
开机 不提示 fan error
要求输入开机密码 输入密码后
提示 0176 0271
然后又跳回到 要求输入密码 结果是一直提示密码错误
请教 是什么问题 。
开机密码
开机报错

网友:
0271应该是cmos电池没电了 换一块cmos电池 重新调一下时间

网友:
来自: 广东
FAN ERROR 是CPU风扇不转报错,你把COMS电池拔出放电,再输入不对,是因为用户设了超级密码。

网友:
还是要处理好风扇,不然依旧报错

网友:
我试过把风扇周围的尘很风扇清理一下,fan error就没有了。。

网友:
LZ你可能遇了点小小麻烦了,你现在这个密码可能随机的。关注一下,有结果希望报告一下。

网友:
可能用户设置过超级用户密码,这下有点小麻烦了。先别上硬盘了,用户可能也设了硬盘密码,上硬盘会锁硬盘的。
直接按论坛里面解密的方法解密 ,或者找客户问他设的超级用户密码
遇到IBM的千万不要随便下BIOS电池,要确定密码功能都禁用了才行
你这个风扇报错不关BIOS的事,在正确输入密码后的下一步还是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