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内存不过,跑Ed码。

楼主(2009-07-08):
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帮助我。对于您的帮助,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呵呵,新手学习,大家见笑了。

手头有一硕泰克845主板。插上内存,从d0一直跑码,到EC停顿大概两秒,变成Ed,之后就一直不变

上内存测:
打AD线阻止,正常(有1的偏差)
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电压会跳变?)

上打阻止卡测AGP槽:
打AD线阻止,正常(也有1的偏差)
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阻止卡是从基地买的,所有的数值都是参考卡上的。

之后的维修思路应该是哪个方向?小弟实在想不通了。还是我判断错误,问题不在于内存部分?如果是显卡不过,那跑码应该一直跑啊?内存换过几条了,显卡也换过。CPU都换了。还是这样。

另外我有几个很新手的问题想问问:
1:打AD阻止的时候,应该会有1~2的偏差吧?偏差多少是不正常?
2:量时钟电压的时候,它是不是一直会在一个范围内跳变?这个范围一般是多少?
3:卡类的阻止卡,是否和真货一样?我指的是测量电压,时钟之类的数值。

网友:
还要检查BIOS   io
1:打AD阻止的时候,应该会有1~2的偏差吧?偏差多少是不正常?
   肯定会有偏差,一般我打内存如果偏差在5以内,基本认为正常。
2:量时钟电压的时候,它是不是一直会在一个范围内跳变?这个范围一般是多少?
   正常的内存时钟电压不会跳变,会稳定在一个范围。INTEL ,和VIA的芯片时钟电压会有一点差别,INTEL的1.2V左右,VIA的好像比INTEL的稍高,具体高多少我忘记了。
3:卡类的阻止卡,是否和真货一样?我指的是测量电压,时钟之类的数值。
   基本和真货差不多。我们用这些打值卡是做一个参考,还要和其他的测量和现象综合判断。

网友:
手压北桥.不行换个512的.在不行刷个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您~

还有几个问题:
1:我量内存时钟的时候,它有跳变,会是什么原因?晶震坏?还是有元件有问题?或者其他?
2:关于BIOS,IO。  嘿嘿,它们怎么量?这方面我就不懂了。具体量哪些数值?或者是哪个脚?

网友:
首先考虑刷BIOS吧,不行再换个I/0 摸摸看有没有发热量不正常的芯片比如I/0 75232  打3。3 5V 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