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口 高压板 必须接4个灯管 才能 正常点亮灯管吗

楼主(2009-07-08):
我现在的这个高压板 就是必须同时接4根    分别 接 一根   2根    3根   都只亮2 3秒 就黑

想问问前辈的问题是

1      如果换一快新的  4口高压板 是不是   也必须同时接好4根灯管     才能正常点亮灯管????

另外  我觉得自己的4根 灯管  太多了   发热很严重
想   买2口的高压板   只接2根灯管      想问问 这样应该没有问题吧?

3   一根17 液晶的 灯管  的功率 大概有多少W 呢????

网友:
在你另一个帖子里已有答案。四灯的高压板有负载平衡保护。你只有2   3  肯定保护。

17普屏 老款DELL我做过测试,全白画面整机电流3A多,电压是12V,你自己算下功率是多大?

换2口高压板肯定可以,但亮度会下降。

网友:
谢谢 欣雪 版主的回复  呵呵   老大的话 权威呀

网友:
12V3A满功率 有36W
看来 液晶显示器 大部分 耗电  消耗在灯管了

估计 驱动板的功率 和    屏电路的功率  都不大     单个估计在 10W  以下  老大对不????

网友:
又可以多学点了!!!

网友:
刚整明白,插一根都不行,用两灯板容易找出4灯中哪个坏。

网友:
单个十九宽的灯管用2621的通用板点亮它,有0.5左右的电流,X4,就是两个安培,加上屏的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