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的问题

楼主(2009-07-08):
我的双敏8628GT显卡开机,上网显示都正常。
  就是打游戏整个画面上就出现网格状的小方块,请教各位大侠,是那里有问题了,是显存,还是GPU的问题。还是电源滤波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显存,在你玩游戏时要的带宽很大,这样就加大了显存的工作量。

网友:
你知不知道你显卡的宽位是多少?如果是64的话甭用了

网友:
mats  检测下
看  有无报错

没有的话  降频(几率渺茫)不行的话走向 核心
修过不少7300gt的  核心问题

网友:
显卡的宽位是128位 256MB的显存
不知道该怎么修,只是显存的补焊不怎么好操作,
又不知道是那一个显存有问题

网友:
w我的显卡花屏是这样的

网友:
mats  检测下
看  有无报错

没有的话  降频(几率渺茫)不行的话走向 核心
修过不少7300gt的  核心问题
引用 网友A:

师傅说的是补焊GPU吗?

网友:
mats  检测下
看  有无报错

没有的话  降频(几率渺茫)不行的话走向 核心
修过不少7300gt的  核心问题
引用 网友A:

同意四楼的说法,用MATS先检测下,看看报错的值,确定是哪个显存,再加焊显存,再用MATS测,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区别说明是显存虚焊,要是还是老样子就可以确定是GPU虚焊。必定要是显存的事,加焊起来比GPU来的方便,如果上来就加焊GPU故障要是还依旧或变的更差了就很难确定故障源头了!!

网友A:
同意四楼的说法,用MATS先检测下,看看报错的值,确定是哪个显存,再加焊显存,再用MATS测,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区别说明是显存虚焊,要是还是老样子就可以确定是GPU虚焊。必定要是显存的事,加焊起来比GPU来 ...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显存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那一个,一共有4片

网友:
你用这个资料是测不准的,要在纯DOS里面测,哪个坏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B:
的确是显存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是那一个,一共有4片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WINDOWS下测试的看不出哪个坏的,用N卡的测试软件在DOS下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