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795特殊故障求助

楼主(2009-07-08):
此机开机黑屏,指示灯不亮。测 +5V很低且抖动,仅留5V开关电路(此机5V和6.3V电路是单独的开关电源)再开机仍然抖动,且听到很小的啪啪声,像是继电器响。如图,电路元件不多,侧到P6KE200削峰二极管时发现正反阻值很低,不知是否坏了。请教了!谢谢!
另外 此机电源有块STR8314,看不出有什么用?还有此机有数个USB口是干什么的?

网友:
已经查了 不是P6KE200的问题。此机带自动调压的STR83145,我怀疑这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