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狂镭X800GTO白金版怪故障!

楼主(2009-07-08):
本人一块铭瑄狂镭X800GTO白金版AGP插槽的显卡!上机后屏幕显示一段粉红色英文提示!主板喇叭也是隔一秒滴的一声!英文提示如下!YOU HAVE NOT CONNECTED THE POWER CABLE TO YOUR VIDEO CARD. PLEASE REFER
TO THE`GETTING STARTED GUIDE`FOR PROPER HARDWARE INSTALLATION 经人翻译成中文是您还没有连接电源线到视频卡。请参阅`入门指南`按照指示安装。 此显卡有辅助电源口!可是我都接来也还是提示英文!提示英文也是一闪一闪的!请高手门指教!

网友:
这个显卡有一组单独供电的接口,你没有接上。就好象CPU的单独供电一样。不接上不能用!

网友:
顺着5v  慢慢查  最细的那根线

网友:
大哥你说的5V是辅助接口的还是插槽上的呢!期待中!辅助接口的电源我也接了还是提示英文!

网友:
当然是辅助电源

网友:
还是提示英文哦

网友:
辅助电源没插好

网友:
辅助电源坏了?或者开路了...

网友:
辅助电源口上有一根检测线,就是版主所说的那根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