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HP V3000显示红屏底色,G6150显卡外接显示正 ...
在线急等,HP V3000显示红屏底色,G6150显卡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09-07-08):
如题,刚拆一台HP V3000的本子,AMD平台的,客户买的二
手机
器,开机显示满屏红底色,自检字符都有,也能进系统,感觉缺蓝色,而且没装好驱动的样子,满屏的红色。拆开发现显卡G6150以前做过BGA了,还有好多焊油痕迹,像问下修过该机的朋友,像这类问题怎么区分是显卡部分还是屏部分?客户说前几天还正常,因为灰尘多拆开刷灰后就这样了。在线等!
手机

网友:
HP V3000通病直杀北桥,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直杀北桥,牛。。。。
要是我把显示的其他颜色关掉了呢。。。

网友:
灯管老化吧

网友:
自己扫过灰尘?应该是接线与主板连接的地方问题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线虚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测试,判断是显卡还是屏的问题,然后再处理屏或者显卡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一般显卡就没问题了,查屏的背光部分吧,或者屏线的输入电压吧

网友:
V3000的屏线用力拔得话,很容易拔脱焊,你仔细的看看

网友:
测那几条上屏信号线的对地阻值,估计是有一条与显卡断开了,也许是屏线断,也许是主板上断开了,自己分段测一下嘛。

网友:
先点屏看看呀,单独点屏如果不红的话。就涉及主板与屏线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偏红色,一般都是缺红色,而不是蓝色,也就是说RGB三极色少了一种色,重点查看屏线有没虚焊和断线...

网友:
屏线虚焊,断线...或者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这两天忙,机器都没动了,现在证实确实是屏的问题,换了块碎屏代用试验就正常了。(碎屏图像还是有的)这样可以确定显卡和屏线都没问题了。下一步就是看能不能把这个屏修复了。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DV6000是INTEL 的,也是像你说的那样,还能进系统呢,我是换了接口旁边的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容,不知能不能帮到你,你测下接口帝国的元器件试下吧

网友:
显卡,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