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开机异常

楼主(2009-07-08):
一块硕泰克主板,开不了机,开机声响是二短再来个八短,停了一下,又是二长加一短,真不知道表示什么?那位懂的告知一二,谢了。

网友:
不知你用这个能证明什么呢?光用那些是解绝不了什么的,我见意你还是查下开机电路吧。

网友:
回二楼:只想知道那些声音是否是已经提出了故障点,通常BIOS都会利用响声指出故障部位的,但遇到的声音还从没听过,也不见有介绍。主板通电后,CPU风扇转动,也试过内存检测,不上内存就会吃检测不到内存的响声,会不会是BIOS坏了。才造成那样的故障。

网友:
有报警,说明主板主要功能已经开始工作了。

网友:
四楼的说的没错,主板报警就可以肯定功能完好,也就可以认定主板是好的。今天换了块显卡,机子就有显示了。既然是显卡的原因又为什么不是常有的声音呢?查AMI的BIOS,八短是显卡问题,二短是内存校验问题,要是那样加起来的话,就可以确定故障部位了。谢谢二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