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1724SC不能启动WINDOWS

楼主(2009-07-08):
有一台COMPAQ 1724SC 能启动DOS系统,并能顺利完成GHOST的操作,但启动不了WINDOWS系统,偶尔能进入一下安全模式,再正常启动能进入系统,系统是安装的不是GHOST的。决对不是系统的问题,用R.S.T检测内存报错同时喇叭发出叫声(具体如图或者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9890-1-1.html
),因此怀疑内存有问题,由于在网上淘了一根IBM的SDR 256M的内存换上去故障依旧。现在不知道如何入手了。请各位指点,谢谢!
Windows

网友:
不会集成显卡吧,如果是就加焊一下,说不定会好噢!

网友:
硬盘有测试过吗?

网友:
没有测试过硬盘,如果真是硬盘有问题,那么用R.S.T测内存为什么什么报错呢?

网友:
我8号那天去修一台机也是有这种情况,不过是台式的,与楼主所说的完全一至, 扫描内存没问题, 全存换新故障也一样,换CPU也不行, 最后换张主板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上的朋友,用R.ST.扫描内存是有问题的。

网友:
你测下硬盘吧

网友:
不是硬盘的问题,刚才才试了一下启动PE也不行呀。

网友:
硬盘经测试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R.S.T测试内存报错,用Jacky测却不报错,附上从内存槽测得的电阻:
脚位 测得结果
1 0 VSS
2 0 VSS
3 558 DQ0
4 557 DQ32
5 558 DQ1
6 557 DQ33
7 558 DQ2
8 557 DQ34
9 558 DQ3
10 557 DQ35
11 72 VCC
12 72 VCC
13 558 DQ4
14 533 DQ36
15 558 DQ5
16 557 DQ37
17 558 DQ6
18 556 DQ38
19 558 DQ7
20 0 DQ39
21 0 VSS
22 555 VSS
23 558 /CAS0
24 555 /CAS4
25 556 /CAS1
26 71 /CAS5
27 72 VCC
28 558 VCC
29 559 A0
30 558 A3
31 559 A1
32 558 A4
33 559 A2
34 0 A5
35 0 VSS
36 556 VSS
37 558 DQ8
38 557 DQ40
39 558 DQ9
40 556 DQ41
41 557 DQ10
42 556 DQ42
43 557 DQ11
44 72 DQ43
45 72 VCC
46 556 VCC
47 557 DQ12
48 556 DQ44
49 557 DQ13
50 556 DQ45
51 557 DQ14
52 556 DQ46
53 557 DQ15
54 555 DQ47
55 0 VSS
56 0 VSS
57 ∞ CB0
58 ∞ CB4
59 ∞ CB1
60 ∞ CB5
61 550 DU
62 553 DU
63 72 VCC
64 72 VCC
65 558 DU
66 557 DU
67 558 /WE
68 553 n/c
69 553 /RAS0
70 557 n/c
71 554 /RAS1
72 0 n/c
73 0 /OE
74 5.47 n/c
75 0 VSS
76 0 VSS
77 ∞ CB2
78 ∞ CB6
79 ∞ CB3
80 ∞ CB7
81 72 VCC
82 72 VCC
83 553 DQ16
84 553 DQ48
85 553 DQ17
86 553 DQ49
87 553 DQ18
88 552 DQ50
89 553 DQ19
90 553 DQ51
91 0 VSS
92 0 VSS
93 553 DQ20
94 553 DQ52
95 553 DQ21
96 553 DQ53
97 553 DQ22
98 553 DQ54
99 553 DQ23
100 553 DQ55
101 72 VCC
102 72 VCC
103 557 A6
104 557 A7
105 557 A8
106 554 A11
107 0 VSS
108 0 VSS
109 557 A9
110 554 A12
111 557 A10
112 557 A13
113 72 VCC
114 72 VCC
115 553 /CAS2
116 554 /CAS6
117 553 /CAS3
118 554 /CAS7
119 0 VSS
120 0 /VSS
121 552 DQ24
122 553 DQ56
123 553 DQ25
124 553 DQ57
125 552 DQ26
126 553 DQ58
127 552 DQ27
128 553 DQ59
129 72 VCC
130 72 VCC
131 553 DQ28
132 552 DQ60
133 552 DQ29
134 552 DQ61
135 552 DQ30
136 552 DQ62
137 551 DQ31
138 552 DQ63
139 0 VSS
140 0 VSS
141 525 SDA
142 298 SCL
143 72 VCC
144 72 VCC
从这些数字来看感觉内存槽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