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液晶问题

楼主(2009-07-08):
有个问题请教下,我这里一台DELL的15液晶明基代工的。被雷击的,电源部分都炸了。现在供电修好了。可是连驱动板开机后电源板会 间歇性的叽叽叫。。5V电压也会在4V-5跳变。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指示灯都正常,屏幕有显示回闪的,电源部分是3842控制的。
DELL

网友:
检查一下3842周边的小二极管,还有就是取样,反馈这部分电路

网友:
还是电源问题。检查仔细点。感觉像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