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显换了驱动板后,桌面被分成两个部分显示

楼主(2009-07-08):
紫光奇天的17液显,原来是指示灯亮,黑屏,后换了驱动板后亮了,但显示的画面不正常,桌面上部一小部分被显示到屏下部来了,图片如下:这是怎么回事呀!
桌面

网友:
重新刷下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驱动没刷好
估计 你刷的 是15寸的 驱动。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这边没有专门刷液晶的工具,我是用希尔特280U刷的,BIOS芯片是PM25LV010A,不知为何,可读,可删除,但查空时,不为空,我从基地里下了17通用的程序,也能提示刷新成功,但故障依旧,究竟是什么原因呀,是不是希尔特280U不能刷该芯片呀

网友:
280U刷这种芯片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完全可以胜任的

网友:
重新刷一个驱动。应该是驱动不合适吧

网友:
最好能根据屏型号来刷程序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刷的是 17寸宽屏的程序啊 呵呵
还有将分辨率 改成 1024*768 刷新率 60HZ

网友:
典型的程序刷错了,没有工具可以自己做一个,搜一下,论坛里面有图纸和软件

网友:
mcu程序的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是我的驱动板上跳帽错了,不好意思,刚开始搞这个,我的驱动板是鼎科GM2621,只要把跳帽插上1和2脚就好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驱动没刷好

网友(2009-08-15):
鼎科GM2621是可以免写程序的。

网友:
你原来应该是插了1-2 5-6,所以是1440*900的程序,就变了上图一样,1-2就是17 19的标准屏程序128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