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1S 电源板出问题。如何检测?请教

楼主(2009-07-08):
AOC171S 今天发现一台AOC171S屏幕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亮..拆开换了个电容后..接上去...电源指示等都不光了......用排除法..换块电源板好了.证明..问题出来自电源板........请问下应该如何检测..说下方法步骤
电源
方法
问题
屏幕

网友:
找张图研究下,问题一般出在控制IC上,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电容极性接反了没?原来亮,不会换个就不亮了吧!

网友:
你换的那个电容?把电源板的料号发上来

网友:
楼上的大哥加一下我的Q:578233652,以后可以到你那儿拿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