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48C (mbx-142)

楼主(2009-07-08):
近期论坛中关于索尼的帖子少了许多,我虽然修索尼不怎么好吧,但是修的确是我维修量最大的机器,没款机器的通病以及处理办法我就不多说了!今天着重讲一下最近修的S48c (MBX-142).鬼子设计生产的这个机器可能就没想让国内的人修,所以这机器的电路图我问过广州修索尼的,他们自己都没哟电路图。

  S48C/S56C板子形状基本相同板子,电流跳变很小尤其是在跳变内存和CPU时间板子上诊断卡不跑代码的,只是显卡不一样,一个是GO6200NPB的,另外一个是G6400NPB的。主板以前换的,换板子时间被手下的人把屏线弄断了,开机后外接亮上屏幕不亮,后查此线为屏的检测线,于是从主板上屏线接口处飞了一根线到地(如图),开机OK!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这个机器又来了,到手时间未拆机看电流貌似是内存不过,拆机后电流跳变两次,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的电流为0.85,手上有一张S56C的主板,测各路电感的对地阻值,及南北桥和显卡的对地阻值,对比好板,均正常!后来测各路电感的电压,对比S56C发现,显卡的供电一个为1.15V另外一个为1.25V,这一路供电使用的是MAX1541,查MAX1541的电路图,发现1541是输出可调的,输出电压受REF 和FB的控制,后来测了板子上的线路,从REF1到FB1有3个电阻,有兴趣的自己看看1541的设计(中文版的很容易看懂的)。从S56C的板子上拆过来了三个电阻后来OK了 ,只是问题还是机器不亮,我有些疑惑了,电流还是内存不过,只有0.02A的提高,还是上不上内存都一样,我开始怀疑是 内存的问题了,上内存的打阻值卡,测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阻值,数据线全部为478左右,地址线全部为82,开始我以为是正常的,后来想想基本原则数据线的阻值一般在100-700之间没一根数据线的对地阻值不会有超过10的偏差,后来对比S56c的板子测发现同样是915PM的北桥S56的地址线的对地阻值是300多,可以判断是北桥挂了,马上做了个北桥上去,拆的时间掉了个点,还好是空脚。上电看了下跳变,机器亮了,上屏测试,久违的VAIO开机界面终于出现了。

   后来我师傅告诉我,可能当时改电压时间电压是正常的,因为GO6400和6200的内核供电不同,当时我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只是查阅相关资料都没查出来,现在机器都取走了,没想到电压升高了0.1V机器还是使用很正常,机器在我手中烤机烤了30个小时左右,心中真是大喜!

  对于修这种机器谈不上什么心得,没电路图只能靠对比和认真的测试,除了通病这些S系列的机器确实不好修,对比法和打阻值法虽然很老但是什么时间都不过时落后的,屡试不爽!不过对于通病也不是很好修的,好多维修人员的BGA焊工不是很过关,取显卡时间会掉点,做上去时间也问题多多。我做的S系列的显卡好多是无铅的,难度更大,但是做上去更稳定,我经常对付诸如S16c(显卡和南桥有重叠的部分)板子是有铅的,显卡是无铅(9200全新的显卡均为无铅的),我使用BGA卡好先将南桥摘下,然后把显卡做上去再做南桥,做的过程中严格控制板子的平整,防止变形,即使变形了我也会重新卡好板子再把变形修正过来的。下面是电路图和照片有兴趣的下载下去自己看看,1541中文版的,很缺少的好东西啊!!

网友:
我这里的网速太慢了,传了半天都没把图纸和照片传上去

网友:
学习了  期待楼主更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