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00-M3

楼主(2009-07-08):
检测卡不跑代码,,无复位,换过南桥,,情况依旧@@@

网友:
最好具体把问题描述的在准确一点。这样的话不太好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时动过CPU,,后装上点不亮,以为CPU烧了,就换一个正常的CPU,依然点不亮,,测各个检测点电压正常,检测卡不跑,,无复位,南桥一点温度没有,怀疑南桥,,换过后情况依旧@@IO,  BIOS正常,,后又做北桥,,,,还是一样的症状,,是不是CPU底座的事呀,高手们,上负载打灯都亮!!  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