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加电故障

楼主(2009-07-08):
一台03年的联想启天电脑,最近不能加电,一按开关风扇动一下就没反应了,估计是电源的问题,换了故障依旧。采用最小系统法,最后确定是硬盘的问题,只要给硬盘上电,电源就保护无输出,估计是短路性故障。拆下测量电源四个插头,+5V与地短路,继续观察,发现+5V与地之间跨一元件,长方形的小块,不知道作用,只是在旁边标有二极管符号,焊下一量,短路,但由于不知道该元件的用途及型号,无法代换,直接取掉上电,一切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
呵呵,,,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你应该去买彩票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现在还没整明白。新手。望各位赐教

网友:
现在硬盘取掉那个元件后能正常使用,我估计应该是防止电源正负极接反起保护作用的二极管,高手能否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