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主板跑 D4修护过程

楼主(2009-07-08):
帮客户装系统没收钱, 客户送了一主机给我, 回店开机箱, 先彻底除尘, 洗版, 第二天上电

,CPU 时钟,复位, 电压都正常,  上CPU 跑 D4  , 换内存, 还是跑D4,  且OSC灯常亮, 来回

点复位开关 , 情况一样,  测量  内存时钟 电压  ,都正常,  断电测量对地阻值, 发现个别

有不同, 跑线路, 发现个别阻值不同的都是用330的电阻, 其他的是560电阻,  不太明白怎么回

事 ????    测量北桥 旁边的阻值, 1.5   阻值138   2.5V组值 38    另外1.2的有时 28 有

时  0    困惑中,  难道北桥坏了,  测量桥上阻值, 其中一般对地为 0   , 严重怀疑挂了

, 测量桥旁边的三极管和二级管, 发现一二极管正反对地阻值都只有 130多 , 拆,  测量

没有发现问题,   上电一端为 1.5V   一端为 0V  ,  推测为稳压电路, 没有焊接上去。

   怀疑BIOS相关坏,  BIOS为  SST  LF49F002A     查PDF  VDD3.3V  RST 3.3短接开关有跳变

23脚we#信号为3.3V 表示为读操作,  24脚OE#信号也为 3.3V , 低电平表示允许输出,由南桥

控制, 此时为 3.3V   肯定不对,跑 24脚电路, 是通过两个三极管实现控制, 三极管测量问题,

直接拆掉了一个三极管, 根据原理就可以直接拉低电压了,  上电, 直接跑 CO,  也就是说BIOS没

有输出, 难道BIOS坏了, 疑惑中 ,  还是把三极管补上去,  上电还是C0, 测量, 发现三极管

虚汗, 重新焊接, 上电, 还是D4, 又回到了原点,  测量 晶振两端电压   1.1V 1.4V 正常

0.20V 0.09V 有点不正常,  换掉两个小电容  上电 , 电压 0.10V 0.20V 基本正常  ,   依旧D4,

看到诊断卡OSC灯 跑D4常亮, 测量3.3V供电时钟电压正常 ,  断电仔细看时钟芯片有几个脚焊接

很少, 怀疑虚汗, 上松香水拖焊, 上电, 从C1到D4  然后自动复位,  断电后, 重新加焊 , 仔

细观察无虚汗上电,  一路跑到 85, 终于松了口气,  上内存, 显卡, 上硬盘, 做系统测试,

开机一切正常, 发现CPU由原来的 C2.2变成了 2.93,  进CMOS加载优化设置, 还是2.93

没管它, 做系统, 发现很不稳定,  连DOS都进不去,  怀疑主板还是有暗伤,  断电, 把CPU

旁边的跳针换个位置, 开机, CPU回到标称的 c2.2 , 开机一切正常, 做系统运行很稳定 ,

此板修复 。。。

     疑惑 :

          不是说, 对地阻值应该都一样吗 ??  为什么内存有几个对地阻值设计不一样 ????

          正常的情况, 应该 BIOS 24脚 OE#应该为低电平, BIOS才允许输出 , 怎么会一直都是高电平呢 ??  难道我理解错误  ???????1!!1

网友:
有谁知道的麻烦解答一下

网友:
不是很清楚.帮你顶上去...看高手怎么回答

网友:
24脚为高电平是对的,修板时应该注意一下,如果24为低的话那么BIOS会不工作的,一般只要能走代码,98%的可以确定BIOS条件是对的。 内存阻值打有时是不一定准的,因为上拉电阻的原因,打电流值是最好的。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关于如何打电流以后向你请教

网友:
准确的来讲,,所谓的低电平,,是在读的一瞬间是低,,平时我们用万用表测肯定是高的了,,这个我想你用示波器来看,应该会很直观,,,应该是一个波型,,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一定的电压,,他是一个上下跳动的波型,当BIOS有读动作的时候为低电平,,当读取完毕后,恢复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