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方正19显示通电黑屏拆机一看电源板部分16v680vf电容暴了 换上问题解决
黑屏

网友:
首先要分析一下原因,为什么电容爆浆电源板就不工作。

网友:
原因是电容爆浆后电源纹波较大,电源取样电路失常,从而导致电源工作不正常

网友:
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我碰到过还返修了呢

网友:
要仔细分析原因呀

网友:
爆电容纯粹是电容质量问题,爆了电容容量就会下降,滤波能力下降,电压就会很不稳定,电路就不会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