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w指示灯不亮原因

楼主(2009-07-08):
客户送修一台三星943w显示器加电电源灯不亮,拆机看了一下电容也没是,保险也没少,后来发现有两个大的整流二极管测了被击穿了,换二级管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没那么好运,上次有一台也是三星943的,开机没任何反应,3.3V5V12V供电都正常,就是指示灯不亮,黑屏,估计MCU坏,后来送客服了

网友:
次级的二极管没有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就是这样,一年保,刚好过一年一个月就真坏了,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那个是整流二极管

网友:
有的,我也遇到整流二极管击穿的,而且是并联的2个二极管都击穿,原因是后面的电容爆了

网友:
次级的二极管没有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楼上有人说了,这就是整流二极管,一共有四个的。将220V交流整成300V直流的,再由大电容滤波,形成平整的直流。不是次极,这哪有什么次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