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9-07-08):
D630 集成显卡主板,按下开机键后,右侧电源灯亮两秒钟就掉电,电流上到0.6A左右,其他指示灯均不亮,CPU供电0.98V,不知是否有人遇到过类似故障
不开机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看下是否是虚焊,我碰到过开机4s左右掉电的,各个电压都正常。

网友:
是哪个虚焊了?南北桥都打着胶呢

网友:
测试相关的信号呀。
我遇到过一次是内存不过

网友:
你是哪里?说清楚点 自己先量下电压到哪里啊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把CPU供电控制IC焊下。

网友:
DELL有3个灯你先搞清楚再说把

网友:
CPU座容易坏。

网友:
是不是那里短路了,隔离保护电压起了保护作用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CPU相关电路的问题CPU还没检过呢。好好查吧。

网友:
应该是没过内存啊

网友:
楼主都没把问题说清楚,怎么解释,Lz是上了U以后跑电流0。6左右,还是没上CPU掉电。。。这是两码事。。。没上U的话,CPU电压只有0。98,电压肯定不正常。 如果上了U就正常,上了U的话,不加内存。掉电就是不跑码。详细请加QQ271563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