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花屏 搞不定了啊

楼主(2009-07-08):
DELL 1400 屏上显示六个画面花 接外接为一个画面但也花 显卡G86-630-A2 显卡 显存都换了还是一样 没遇到这样的 望高手们指点~谢谢
显卡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你没换个新的显卡啊,换个新的 ,应该可以,要不就把颗粒换个新的看看啊

网友:
要么显卡要么是屏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屏问题几乎可以忽略。近日我修的一台机子跟楼主差不多状况,重做显卡故障依旧,再做四颗显存后才搞定。楼主说做过显卡与显存,估计技术上没把握好,再重新做一次吧。

网友:
,,,这个G86 -630的显卡喜欢虚焊,花屏 死机 蓝屏 之类的情况都是他的事情
觉得麻烦 吹点油 加焊一把 OK 你又是搞显存 又是显卡。扩大了故障。
当前就是 确保显存做好了,然后做个好的显卡上去,祝你成功

网友:
把主板动过的地方洗干净,机器装好,直接报修,看我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004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