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保存后不亮,拔电源后COMS无法保存

楼主(2009-07-08):
MS-865 NEO COMS保存后不亮,拔电源后COMS无法保存。查SOMS电路没问题。难道是复位电路有问题,正在查。有经验,思路的请教了。
电源

网友:
cmos的问题和复位电路有关系吗?

网友:
COMS电池有电吗?跳下跳线试试

网友:
COMS电路没问题的 SB坏的多

网友:
没有提供任何量测数据。。无法帮你
CMOS无法保存 。先修这个吧。看看CMOS电路是否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先刷个BIOS。最后才考虑南桥!
注意:维修需要非常细心的观察和严谨的思路,不要贸然杀桥。
外观不要有腐蚀哦

网友:
量、CMOS电路 试着更换其中的小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