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M2主板开机跑41复位有时候能点亮

楼主(2009-07-08):
七彩虹AM2主板开机跑41复位有时候能点亮,怀疑是桥虚焊,结果焊完桥还是这个毛病,,,,是不是得从做桥啊。

网友:
是NF的主板吗?

网友:
跑41考虑BIOS芯片有问题,可以直接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嗯,是NF的板,这个BIOS芯片是一个八脚的插式的芯片。没有代换的。也刷不了。

网友:
???????????????????????

月饼 -2 你不知道发这样的回帖要扣分?

网友:
nmhj刷下BIOS会好。????

网友:
如果是我也怀疑BIOS程序故障!

网友:
好的电源是一个前提,点亮以后怎么着,是死机还是正常

网友:
05 0d 41然后报警  一般为BIOS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接喇叭看看是否 这样的呢

网友:
不知道大家刷这种新主板的BIOS怎么刷,TOP2005+能刷吗。是那种八脚的芯片。

网友:
如果是BIOS的问题,一般故障现象不会反复,
如果时好时坏,先考虑BGA元件是否有空焊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怀疑还是北桥的问题。。做不了BGA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