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无复位,PG被拉低!!

楼主(2009-07-08):
845主板。 触发, 数码卡复位灯不亮。 IDE口 1脚有3.3V 上假负载 假负载上也有 1.7的复位电压。。 但 短接复位排针无跳变。 。 测得结果如图。。。 把 132吹掉 PG就出来啦。。
换个装上,又被拉低到0.12V咯。。。 郁闷中。。。
主板

网友:
PG到132中间的线路有对地漏电的原件,

网友:
有漏电的元件, 但为什么吹掉132就正常呢。

网友:
楼主的图有误,74HC132是与非门,当9、10脚都为高电平时,8脚输出低电平复位。

网友:
楼主,你的叙述我都没看明白。
测得结果如图。。。 把 132吹掉 PG就出来啦。。 PG 在你的图中的哪个位置? 另外这个PG 是谁的PG?

网友:
有点不明白9和10脚应该不想干,至于8脚如果对地了,不知道会不会拉低第10脚,你最好吹掉门电路芯片,再量一下主板上3个焊点的阻值,看时候过小或对地

网友:
5楼的兄弟你好, 我说的不够清楚,不好意思啊, 是吹掉132 ATX 第八脚5V就出来咯。

网友:
更换IO试一试吧

网友:
貌似不是这里的毛病,如果是也很好解决,门电路还没搞懂

网友:
看不懂了,PG是乎应该是由南桥发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