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测试网卡上的数据泵(又叫网络变压器)的好坏?

楼主(2009-07-08):
网卡上的这个部件再接过电话线后很容易损坏吧?
电话

网友:
如何接到电话线上的?!接口不一样呀。
RJ45的网线上电压在12V以下,电话线上可高达60V。。。
不过该变压器因该能承受更高的电压。
线圈之间的断路很好测试,如果怀疑短路,只有用电感表测试看看。

网友:
客户不懂电脑,把电话水晶头插进去试试的。

网友:
然后网卡就不通了。网卡芯片换过还是不通。我估计和数据泵有关系,网卡电路上还有几个绿色的不知道是不是保险电阻,阻值有点高。现在很头痛没电路图,型号是pcg-r505el,哪位大哥有这个本子的电路图给我一份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