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电压偏低

楼主(2009-07-08):
接一块联想品牌机,SIS651芯片组的,POST卡跑D0,CPU电压1.74V,复位电压0.32V,内存供电2.55V,CPU座子换过,故障依旧,发现内存槽旁边的RT9173剧烫,换了一个还是剧烫,主时钟芯片,内存时钟芯片都有点发烫,代换过,故障依旧,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CLK的温度高点属于正常,9173的温度高了就不正常了,检查其供电和负载。(确定你换的是好的)

网友:
重点北桥,应该是北桥故障了!!!

网友:
9173是我从好板上拆下来的,是好的

网友:
CPU_REST电压偏低,加上RT9173剧烫,估计北桥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
CPU复位是有南桥发给北桥,北桥在送给CPU的。CPU复位偏低,先考虑下你的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