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EO

楼主(2009-07-08):
下午拿到一块昂达RC410T REV3.0的板子.跑EO,电压都正常,内存有换过.BIOS也刷过,还是跑EO,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有没有朋友帮忙参谋参谋

网友:
打CPU阻值,NB。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 供电正常,能过C1不过EO,内存有信号的(在下只是个新手这点不清楚)
还有哪些工作条件?

网友:
六个时钟,和两个系统总线。。。

网友:
看看SPD184脚的电压 上次修的E0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杳下内存工作条件时钟总线电压,地址线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