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电脑显示器时亮时而不这

楼主(2009-07-08):
第一次到客户家里的时候一插上显卡显示器就这了,出现的就是没系统,,等我拿回来后就时亮时不亮的,现在干脆不亮了.是杰微845ER的主板.. 华磊FX5200显卡....在下QQ是9677996 .. 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谢了
   刚开始的时候装系统做到75%死机,ghost版..后再换只能做到1-2%就死机//用安装盘出现光盘界面点安装没反应..

网友:
我是新手,我只是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让你参考下啊
第一,你确定你显示器没问题吗?
第二,你有没有看过你电脑死机的原因,比如CPU温度过高…………
第三,你试下进PE系统把系统镜像复制到电脑里再手动安装系统,因为有时光驱不好就会装不进的
我个人认为系统装不进是硬件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显示器的问题居少数
首先用代换法查找是哪个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
俺也是新手,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探讨:
第一、时亮时不亮的,是显示器灯坏掉不亮,还是因系统点不起而闪烁?~
第二、如果装系统死机的话,基本上和显示器没关系,而是主机的硬件~
第三、先看硬盘的分区情况,然后是内存,再后是散热、BIOS等问题。系统本身的问题也要考虑。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呵呵,祝你好运~

网友:
比如,CPU座子虚焊也会啊!!先检查内存,显卡,然后在看主板!!这种故障最好也张诊断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