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2主板无1。2V维修(己修复)

楼主(2009-07-08):
今修一杂牌NF2主板,听客户描述故障现像为点不亮`看主板上有3颗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明显鼓包,二话不说,换之,换过之后,通电试机发现此板跑FF,照以往的思路测整机供电,发现桥供电1.2V输出仅为0.11V肯定不对,查输入3.3V控制极1.0V,摸场管本身无发热现像,断电测S极对地数值,无短路现像于是怀疑场管本身不良,找一3055代换,,换上以后发现输出电压扔为0.11V,控制极1.0V.跑线路得知此管控制极受控于一358查358   12V供电正常,,,换358无效,于是开始找线路,,发现358正向输入端为0.11(根据358工作原理正向电压应该为1.2V)反向输入端直接连1.2V场管S极,也为0.11V,噢 ,原来如此,看来故障点就在.358的正向输入端,于是沿正向输入端跑线跑到一三极管C极,就是图中Q1场管所在位置测Q1  C极0.11V   B极0.76V看来是Q1  B极电压没有被正常拉低导致Q1不能完全截止Q1  C极的高电平被对地不能为358正向端提供一有效的高电平故障点就在Q1  B极电路上,,沿Q1 B极继续向前找,,发现又跑到一三极管就是图中的Q2马上测它在电路中的用途与Q1差不多,,也是E极对地,,C极接一472电阻测电阻另一端为3.3V接三极管C极一端为0.76  B极0V通过电路分析得知此管正常情况下B极应该为高电平导通拉低Q1 B极,,使Q1 C极电压正常送到358正向输入端,此时,明白了此管B极就是故障点所在,跑线得知B极经一472电阻直接进南桥,,挤 压南桥,此点也无高电平输出,查南桥工作条件全具备,于是直接将Q1拆除,此时发现358正向输入端1.2V电压正常送到,桥供电1.2V正常产生,但机器还是FF,,此时感觉,,南桥内部可能还有别的故障,,,于是换南桥,在测发现图中SB点正常送出3.3V经电阻降压后0.8V加到Q2 B极Q1 C极电压正常输出到358此时检测卡上出现C1..C3...B0..26正常点亮进系统测试一切OK此板修复!
图是手画的图中的324正向输入端写错了,应该是358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图中324正向输入端是不是358啊,是不是写错了。看不懂,不过还是觉的很牛。

网友:
但机器还是FF,,此时感觉,,南桥内部可能还有别的故障,图中在级管也没标b,c,e,,不知道哪个是b,c,e.看不懂,三级管基础太差。

网友:
楼上的基础也太差了吧,,不能连三极管都不认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