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字母含义

楼主(2009-07-08):
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上的电容我只知道有电解电容,有正负极,其余的种类我也见过,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坏了怎么换,比如
有长方体的,上面写着1K275V-X2    250V-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坏了的话用什么样的来换
有圆片型的, 上面写着B 222K 1KV 或者写着27J 3KV 或者写着 E229M LK 都有什么含义啊,坏了的话怎么换?
望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1K275V-X2    250V-  交流电进线用 可从其他电器相同部位拆来
B 222K 1KV    高压 1k  1千伏  222     容量  k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