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M2000用电源适配器能开机,用电池无法开机

楼主(2009-07-08):
MAX1772的充电IC。用电池时2脚无5.4V。1脚DCIN,11脚ACIN 均无电压。图中的VA2与适配器连接,好办,VA不知与哪里连接,板中还找不到相关的测试点,请问各位师傅指点维修路线,谢谢

网友:
首先看电池有没有坏,如果没坏电池的放电电路出问题了。你可以从电池接口,跑到公共端,你理你跑过的元器件,一般都可以搞定。一般是MOS管坏

网友:
是不是 电池 坏掉 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是好的,

网友:
首先看电池有没有坏,如果没坏电池的放电电路出问题了。你可以从电池接口,跑到公共端,你理你跑过的元器件,一般都可以搞定。一般是MOS管坏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好的,12.5V,如果开机后,拔掉适配器电源,用电池供电,机器也正常运作.忘了说此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CMOS时间不保存.CMOS电池有电.不知道是否与之相关连

网友:
LZ应该查电池放电回路的资料啊,看看是哪里的信号没有起作用导致电池不能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