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不亮显卡问题

楼主(2009-07-08):
这几天发现了咱们的论坛,看了一些资料,修好了3块5200的花屏显卡

但是还有几片显卡点不亮,故障如下:

开机启动,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但DEBUG跑马继续,然后FF进入系统,但是显示器没有任何显示

都是5200的卡

本人纯新手,请各位大大们能好心帮我讲解分析,如果闲麻烦,给出可能的情况的案例帖子或资料,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有无掉件 损件、bios芯片为空或损坏  、agp接口有无开路的  数据线

网友:
弱弱的请教一下怎么确认BIOS的好坏啊,找不到相关的帖子,也不知道是我查的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回答过。自己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