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4B533-X挡LOGO修复记

楼主(2009-07-08):
今天,,接了一块P4B533-X主板,故障为开机挡LOGO死机。。上电测试发现一切电压正常,刷BIOS,换32.768无效,一时间没有了思路,,因为按着修本的思路,,像T43这样的故障一般南桥开焊,于是挤 压南桥,,可结果,,还是无效,,后来,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了一下 挡LOGO.一般是CPU南北桥基本工作正常了,会不会是LPC总线上的设备出现故障导致不能正常自检,LPC总线上的设备有BIOS,IO和一些外设,BIOS搞过了,,于是想到了外设,此时注意了一下板子上的GD75232 COM口芯片,发现温度有些异常,并且表面有明显变色二话不说,,拆了,,通电试机,,一切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原来外接设备也会档LOGO啊,谢谢楼主啊

网友:
这个应该说也是普遍现象把,即然画面都出来了该过的应该都过了,不过却是陷阱,因为我们都习惯了CPU,IO,场管,外设就容易忽略了,决对是一个好例子。

网友(2009-12-09):
LPC总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