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正常。但风扇只开机转一下。怎么办?

楼主(2009-07-08):
(无正文)

网友:
笔记本的风扇与台式机的不一样,是会自动控制的,当需要转的时候他才会转的,不是一直转的。你说的现象不一定有问题,Everest检测不到也不是什么必定的问题,因为他不是万能的

网友:
CPU发热才会转的

网友:
一般60度才会转动的

网友:
你跑3DMark试下,很快就会转的,如果跑到死机都不转,那肯定是坏了。

网友:
笔记本cpu是温控的,温度达到才转。一直不转就要掉电了!

网友:
笔记本的风扇是按需工作的,开机转一下是自检,还有的笔记本可以在BIOS中把开机自检都关掉的,EVEREST检测不到CPU温度和风扇说明不能正确识别到这个本的IO接口定义